这种情况是不是SB有问题?

楼主(2010-11-01):
昂达G31,不触发。晶振、谐振电容、106电阻均换过无效。
对照同型号好板,106电阻两端量得出一个二极体值,但此坏板106两端量不出。(106肯定是好的)。

用表笔碰一下晶振的一脚就触发。

懒得量I/O信号,只想大致判断一下是不是SB的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没法说明SB有问题。你测测PCI A14脚对地阻值和待机电压,还有USB的中间2条对地阻值。最好测下开机按键是接到IO还是SB的?

网友:
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对,看开机电路怎么走

网友:
如果走到IO就换它,走到SB换板

网友:
是南桥坏了,我以前碰到过一个478主班不加电的,但是点晶振能够开机,全换也无效,通道桥了,加焊也没有好

网友:
你说的这些都正常。我想知道的是经验,在不去跑线路和看PDF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有经验的人说说是不是SB的问题。

网友:
如果坏的这个主板 106两端量不出阻值 也就是无穷大 如果你换的元件都是好的话 应该是南桥虚焊 我感觉这样不能辨别于南桥的好坏

网友:
测晶振两脚 的电压跟波形是最好的,有些板就是无穷大的。

网友:
直接换桥吧 也不要加焊了

网友:
今天加焊南桥,揭锡纸时把CMOS跳帽给粘下来了,导致不能触发 点晶振可以触发 刚开始以为是南桥半死了,来回试着玩,感觉应该不是南桥坏,怀疑是CMOS电路问题,仔细一看CMOS帽子丢了 找了个装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检查的根本不仔细 SB的条件满足没有? 不满足怎么会有晶振的压差?

网友(点评):
我是想听听经验。不是要修某块板。

网友:
如果碰晶振一脚能触发,应该是晶振的问题,还有协振电容,换了还不行,一定是SB的问题了,直接换吧

网友:
点晶振能触发的话,就加焊下南桥,不行就换了

网友:
点晶振能触发,先加焊,在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