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9的液晶,主滤波电压高

楼主(2010-11-01):
一台19的液晶,主滤波电压高达420,是什么意思啊,新手求解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时候表呀,是数字表的话是不是电池电量不够了,

网友:
数字万用表没有电时,测得的电压就变高了。

网友:
呵呵,换一个万用表了

网友:
确实换电池就好了,谢谢各位,这块板子通电滴哒的响,像什么保护,又有12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