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黑屏,换高压包故障依旧,求解。

楼主(2010-11-01):
修了几台三星943开机黑屏显示器,一般换高压包问题就解决,但有两块换高压包后故障依旧,开机6秒左右黑屏,测量各路供电正常,两块板均放在好机器上代换过,可排除灯管、驱动板等其他部件问题,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黑屏

网友:
看一下高压控制芯片,是不是0z9938是的话把第三脚接地就OK了

网友:
新手说,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用5分钟左右黑屏,原来是场管性能不良

网友:
手上正有台943NWX,用几分钟黑屏,关机再开也马上黑屏.
黑屏的时候测15V已经有18V了.高压变压器正常显示的时候也非常烫手.
想换变压器,手上没有.想想买块拆机板算了.25元.
还多了块料板.哈哈.

网友:
三星的话再换一次高压线圈,换14V电路的电容看看

网友:
电源电压有没跳变?过压过流检测回路中的元件有没坏?

网友:
高压包处的几个贴片电容容易坏的

网友:
我想说的是,故障是不是亮下灭在亮下灭闪,如果是的话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如果不是就算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换上去的高压变压器有问题,你测量一下两组的阻值是我少,

网友:
lz你是换高压板怎么排除的灯管没有问题。你可以用双灯的通用高压板,这样可以排除一两根灯管的问题,一根不行,就换一根而且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