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 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正常

楼主(2010-11-01):
新手初修机!再此请教、本台机子用电池正常开机、用适配器无待机电流,用手摸下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二个场管附近有正常待机0.02、手松开又没了、查了下好像第二场管是N沟道,是不是G极高电平导通呀,又没有图纸,所以只能修到这里就搞不懂了,望各位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

网友:
用适配器你能看到电流?这款机子用可调电源要把P管的G极拉低才能通电

网友:
把场管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