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 太信的1102C数字100M示波器,如何测量复位信号?

楼主(2010-11-01):
请教:安  太信的1102C数字100M示波器,如何测量复位信号?
有问过安。。的客服,对方说用实时录制波形可以测到,我看说明书用触发捕捉单次信号也可以测到,但两种方法我都测不到,不知是我不会设置还是示波器太慢捕捉不到?望用过的朋友给点启发,谢谢

网友:
复位我不用示波器测的。万用表就可以抓到

网友:
万用表抓的准不,是不是看看,有没有电压跳变就好了啊

网友:
月饼老师,怎么用万用表抓复位信号的啊?比如RSMRST#这样的信号怎么用万用表抓呢?是不是要比较好的表啊?

网友:
跳变用指针表较容易抓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