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1-01):
T315XW02液晶屏,用的是U型灯管。现在是灯管碎了一根。共7根。这个灯管买不到。怎么办。高压板用的是14个高压包的,芯片型号是OZ964SN.这个芯片哪个脚是保护脚。怎样把保护去掉啊
芯片

网友:
你可以换普通灯管啊!只要灯管一头用电线接出来就行了.....!!! (因为我这样做成功了....!!!)

网友:
像19寸那些显示器一样在坏的那灯管接口上接口个高压电容试试行不。

网友:
奇美的烂屏找个u型灯管试试 不行就多接几个 里面不够放 放外面 黑胶缠起来 平衡了放好不要打烂了就可以了 最好把屏拆了在装灯管 调试好在装屏 不要刮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