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bm t43检测卡跑38

楼主(2010-11-01):
是哪的问题啊
问题

网友:
你换一条内存试一下,还是38按北桥看看

网友:
38就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你量了内存条件没?大多都是加焊北桥就好 ``你试下``记得把点胶去掉

网友:
跑38北桥坏的几率太低。南桥坏的几率高, 查南桥工作条件吧。

网友:
换内存 排除 不行 重新值下北桥

网友:
IBM 的机器 跑38 大半部分是南桥 不是北桥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解决过,跑38/一直还以为是显卡或者是内存.结果都没搞定,后来经过多次的维修经验,北桥坏有很大关系..把北桥更换一般都好.

网友:
最好是先换根内存看看,不行打一下内存的阻值,如果阻值正常,可以先查一下SMB-DATA和SMB-CLK这两个信号,好像这机器在南桥下边有一个放大IC,一般爱坏,可以先换一下,不行在做桥

网友:
跑三八是内存没过 换内存 或加焊插槽 压北桥 或做南北桥

网友:
内存不过啊 。。 你没有把安全卡取下来把 。

网友:
首先内存,南桥北桥,BIOS,打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先加焊北桥,不行的话,换下内存试下,再不行,就加焊南桥,

网友:
检查内存条 ! 加焊! 38 一般都是过内存或显卡造成的

网友:
这个跑38是内存不过呀,你看一下内存有无电压,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