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东芝SATELITE M200 M300 自动掉电换NEC电容问题

楼主(2010-11-01):
今天又接了一台TOSHIBA 东芝SATELITE M211 自动掉电,POST卡不跑码,RST灯常的现像,取掉CPU就不掉电了,凭经验这种是CPU主电压滤波NEC电容问题,但是手头已经刚用完没备货了,客人要求快修!看看我改的,又省钱,还不用担心装NEC原装电容会影响CPU座子空焊

网友:
这样稳定吗,我以前也这样换过,但是不怎么稳定,请问你使用的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
并四个330的电容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自己弄下

网友:
我一般是装两个电容上去,已经修过挺多台了。。基本上没有反修的。

网友:
我一般是装8个 超级稳定

网友:
大电容也不好换啊,以后尝试换小的试试,没换过小的

网友:
我是  另外飞三跟线出来  加一个NEC 的电容  这电容好贵,,  不过也是  拆了坏电容  加4个330的电容

网友:
换成4个330的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上6个,正好放满

网友:
放过6个330的,还是同样问题,但是不定时的.

网友:
之前也加过电容,但是不怎么稳定偶尔还出,最好把原来的nec电容去掉再加

网友:
把原来的去掉再加好些。我一般机四个330的。

网友:
肯定要去掉原先的NEC电容,要不根本风扇没法装呀,改了下还是可以,相对稳定,我是从DELL板了上拆下来的,DELL板子上也只有4个。

网友:
我都是换NEC电容的,换小电容还没试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确实是好方法

网友:
一般都是加4个电容

网友:
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nec 电容也不是很贵啊,8元一只,不过上的时候麻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