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敲盘问题

楼主(2010-11-01):
换过电路板后还是敲盘是不是就是磁头问题啊?能修吗?

网友:
还可能是以下问题之一:
1、盘体内的固件问题,比如磁头配置和实际不符,译码表内有物理上并没有的磁头、磁道号或最大LBA或CHS超过物理空间等(特别是WD的盘)。这种可以修。
2、前置放大器坏,和磁头坏一样,等于全部磁头坏,无法修,开盘只适用于取数据,对修盘无意义。
3、音圈电机卡住或磁头粘住,也修不了,象MT金九的盘就会唱歌。
4、一些因个别磁头,特别是主头坏的敲盘,还可以通过砍头(主头坏的要先重定义主头)修。

网友:
换电路板不是修敲盘的方法,用两块不敲盘的硬盘互换电路板,有可能换后都有敲盘声了。

网友:
硬盘维修一点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