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NW18H 无法安装系统 悬!!!

楼主(2010-11-01):
     索尼 NW18H 安装系统 就蓝屏  无论 XP 、 win 7   都是一个结果!!

请教各位我现在想把这款原厂出的VISTA 改成win7   应该怎么做······

网友:
现场等着高手来解答·····

网友:
我猜跟原厂的特殊设置有关,帮楼主顶上

网友:
和硬盘模式有没有关系?
把ACPI改一下
看看能不能起坐用

网友:
和 原厂 BIOS 有关;
可尝试 刷新BIOS;
亦可安装 针对 SONY机子 的系统版本。

网友:
   这款机子BIOS里面内容很简单 ,没有硬盘模式设置···    系统装起来就是不行
!!

网友:
本菜鸟也遇到过!解决能告诉我一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希望大家一起给找找答案!!!

网友:
安装了win7。驱动就是官网下载的。把所有官网下的驱动和程序,都安装一次。
基本ok了。快捷键也安装成功了。不过没有以前的一些程序的提示。
比如声音的横向大小提示,输出视频的提示。只是安功能键有效果。 读卡器也没有盘符提示。
基本能用,速度还不错

网友:
不要安装光盘自带的驱动

网友:
为了这个问题我昨天去网上查了下都没找到可行的答案!!    事实上我明白是因为硬盘的模式不对造成的( BIOS里没有  也就是大家说的无法加载SATA驱动)   无赖之下去网上下了个带SATA驱动的WIN 7系统,哇塞·· 这WIN 7 文件真大(3.7G多。。。) 重下载到刻录才用1小时  呵呵···· 用的是隔壁邻居的的10兆LAN 真爽啊!    拿去装机。。。一直到桌面 .嘿嘿成功了        但是我还是想知道除了这种方法有没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因为要下个带SATA的驱动要3.7g  实在是太受不来了 ,还好隔壁网速快····

   望高手高招解决下, 在下将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朋友我是系统GHOST 完重启就蓝屏呀!!    要是能进系统就好了   。

不是设备驱动问题

网友:
看看可以进PE不?

网友:
  1:进PE,格式化C盘成自己想要的格式
  2:用Ghost Explorer提取系统的GHO文件至C盘
  3:重启,即可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1。U盘进PE 找不到 硬盘更别说盘符····

            我想pe不带SATA驱动吧!

2。   装上系统就蓝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看10楼!   但觉得办法太麻烦了,

网友(2012-03-13):
我要BIOS 跪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