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本网卡MAC地址为零

楼主(2010-11-01):
驱动正常

用IPCONFIG /ALL看,MAC地址为零,症状为不能获取IP地址,无线网卡无问题。

看设备的ID显示为

也是不正常。

问题:1、有可能是网卡芯片有问题么?或是驱动问题么?
           2、手动更改MAC地址,无效,还是为零。

今天早上从网上下载了一个MAC地址修改器,修改后可以看到MAC地址了,也可以获得IP地址了。

网友:
没有人来帮我么?

网友:
以前听人说过 好像是网卡坏了
  换个网卡也许就行了 雷打坏的有时就这样
  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是换网卡芯片还是网卡?还是滤波器

网友:
论坛里面好像有一个HP专用的刷MAC地址的软件的 楼主搜索一下看看啊

网友:
我在网上面也看到了一些修改MAC地址的软件,我想知道这种是软件可以解决的呢还是硬件问题呢?还在查找解决中。。。。。

网友:
先报型号。以便查。是否有存MAC地址的芯片,如无。需要在烧录到BIOS里面

网友:
下载修改MAC地址  ,找你主板上的MAC  写入就行啦.

网友:
插个USB网卡 试下能不能行

网友:
可以用软件写MAC地址的,重装系统后失效

网友:
换个MAC 芯片嘛

网友:
换网卡是浪费料,刷个MAC就行了呀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本子的型号是F763NR,在美国买的。哪位知道MAC芯片是在BIOS里面还是独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