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求助,急!!!

楼主(2010-11-01):
我今天碰到19寸的液晶显示器,拿过来什么反应都没有,拆开一看,是高压这边的问题,然后我加了一根高压条,现在是白屏,当开关可以控制开关。我还可以我换的高压条问题,然后又换了一高压一体板,换了过后还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我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看屏供电有没有。驱动板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下屏是不是好的,这样才有维修价值。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先测屏的供电有没过低 线路中的保险有有烧,再用通用板点一下来判断是屏坏还是驱动没给信号屏。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试再说!

网友:
1。看看是不是反控的
2。检查屏供电和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