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低音炮无低音,卫星音箱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0-11-01):
一漫步者e3100低音炮,低音单元无声,高音正常,拆下低音喇叭打值测量无开路。跑线发现连接一38W功放管TDA2030A上,求助怎么测量这个TDA2030A是好是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脚是Non'inverting input 2脚是inverting input 3脚是-VS,4脚是OUTPUT 5脚是 +VS

网友(点评):
这个要上电测啊,能用万用表在不上电情况下测不?像场管那样

网友B:
低音炮最少有两个TDA2030A的,你对换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音炮最少有两个TDA2030A的,你对换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我的这一音箱有3个管,一只2030A,两只2030,另两只2030(不是2030A,2030功率小些)应该是放大卫星音箱是吗?能代换过来2030A吗?

网友:
故障解决,换了TDA2030A就正常了。
看看这款音箱的功放板,不知道是因为低音单元喇叭尺寸小的原因才用一个2030A而不是一对,还是因为其它原因而减掉了一个放大器,恐怕客户回去再开大声点还会烧。

网友:
果不其然,再我这试了一天没事,客户回去放了两小时就又烧了

网友:
看来还是不能代换,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