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显卡的故障,请教高手了.

楼主(2010-11-01):
开机为花屏,拆机找到显卡,GF-GO7300-N-A3,用BGA换了块新的,开机不跑码了,电流为0.7A不变了,加焊北桥也一样.请教高手是板子太薄变形了吗??还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下一步怎么修啊??先多谢了
显卡

网友:
原来是花屏的,做了显卡之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一定是你做显卡做不好了。你量一下你装上的显卡有没有断路

网友:
就是显卡的事啊 别的别动别弄出别的毛病

网友:
应该是你显卡没有做好吧,也有可能你换上去的芯片本身就不是良品,建议重新换一片芯片试一下

网友:
重新加焊了一下显卡芯片,电流上来了,但还是不变,电流为2.8A,CPU发热太高,是不是显卡挂了.好难过呀,

网友:
路过的高人请帮忙一下呀,小弟真的不知道怎么向客户交代了

网友:
还是你显卡的问题

网友:
R25啊,我试过有一次,做显卡,做了四次才做好的,你做好桥,要先量一下桥上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啊。。桥上面好像没电容的,,但是有装电容的地方。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做显卡拿0.
45的锡珠做上去会有惊喜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做完显卡后,电流就为0.7A,插上内存和去掉内存电流没有变化,这说明不是显卡引起的对吗??是不是这种板子变形引起的,请路过的高手再赐小弟一招,不胜感激.

网友:
原来是花屏 ,你做完显卡不跑了 就说明是你显卡没做好导致的 ,你动北桥做什么啊? 没事找事不是么? 你这是人为扩大故障,是很忌讳的! 要是我修的话 做完显卡没做好 或者改变原来的故障了 必须还做显卡 最起码能还原到原故障才能动别的,你这个肯定是显卡没做好呀!

网友:
他都说了电流上到2.8A这也太高了吧 你做短路了兄弟 你做完显卡之后应该量下电容什么的看看有没短路 在去上电这样比较安全 显卡没做好他也会跑马的 一般是CPU坐里进了汗膏 我做过好多几机都是这样的 楼主太冲动了

网友:
肯定是做得显卡有问题,拿下来看看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卡BGA还没有做好或者显卡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
BGA的温度太高了,心片爆了,无铅温度要控制好啊,浪费啊,上部不要超过225,下部可以到270中间呢250差不多,可以做好!

网友:
显卡没做好 即使板子变形了 你的BGA做的成功一样不影响显示的 加热的时候注意下显存的受热

网友:
今天再试一下,我对楼上的朋友非常的感谢,如果好的话,我请大家喝汾酒。呵呵,对了,我想把板子的图片传上来,结果没找到怎么传的,请高手请教。

网友:
显卡没做好,或是坏的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不知楼主显卡芯片买的是测试的还是新的,换一块吧

网友:
检查显卡四周是否做BGA时掉了件,如果没有不是BGA没做好就是蕊片坏了

网友:
可能没做好,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还是基地的朋友热心,我怕把板子给报废了,不敢在加热了,我加热5次了,朋友们我还能再加热吗??心里好怕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