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无显示

楼主(2010-11-01):
我有一块显卡  VGA没有显示  DVI有显示  看了站内的 帖子都说是GPU坏了  有说可以从DVI上飞线过去  VGA的RGB是123  行场是13  14  那DVI的怎么找啊?请高手指教 说一下具体怎么飞线线等着急

网友:
http://www.elecfans.com/article/88/196/2007/200712286950.html

我在百度找了篇好点的文章,你自己去看下吧。

网友:
找个DVI接口的图找到上面的RGB三个信号跟行场同步信号,把这5个信号接到VGA接口对应该的位置上,再把VGA接口上面原来的RGB 行场同步信号断开。

网友:
直接买个转接头好了也才5块钱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买转接头

网友:
把VGA口得RGB行场电阻还有色容都摘掉 把DVI接口的RGB行场飞线到VGA口上 注意顺序不要错了 这样不错 免得加焊GPU 万一不亮了呢

网友:
飞线和转接头的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哦谢谢啊  我试一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