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热风台好?

楼主(2010-11-01):
自用的,不要太贵!

网友:
跟基地的客服MM谈下心,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嘛。
(就是说你找基地的客服MM,把你要的热风台是修什么的,价位在多少,客服MM会推荐你买什么型号的热风台的。。服务很好的哦^_^)

网友:
热风台算是热风枪还是bga返修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