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屏

楼主(2010-11-01):
用的都是通用版,驱动版是12v的针,电源高压一体版是12v 5v  我只接了12v  5v没有接,亮但是闪,接的12v到了驱动板上是9v了,哪拉低了?我是新手,很郁闷,请各位大侠赐教  5v还用接吗,

网友: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太郁闷了,在线等

网友:
你说什么,我都没懂。

网友:
你是用通用电源板????
是的话就接驱动板上12V   5V    GNA   NO  就接这几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引起闪的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电流过大

网友:
你的电源上不了负载,检查一下回馈回路

网友:
原来的驱动板是什么毛病。如果换了效果一样说明不是驱动板事,再检查别处吧

网友:
这个很好解决:如果楼主一定+5V不接到驱动板那么请在+5V与GND间接一支47欧/2W的电阻,这样如果还是闪,请你把+5V接到驱动板上1084电源转换块的输入脚即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小弟试试

网友:
接12V不行,就只接5V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