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显示不全屏

楼主(2010-11-01):
按机器开关键屏显示不全,类似微缩版,LOGO也是一样,知道看到蓝天白云进系统后才可以显示完整。外接也一样的。初步判断哪的故障呢?

网友:
有些个别的机器,刚开机就是那样显示的,机器就是那么设计的,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是SONY的吗?

网友:
是很老的本子吧

网友:
SONY的老一点的本有的就这样

网友:
有的机器开机高分的BIOS设置就是那样,如东芝M200,建议楼主恢复下BIOS的出厂值

网友:
升级BIOS资料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BIOS里面可以改的啊

网友:
有双显卡的会这样

网友:
刷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直接交给客户!

网友:
一般像这样的机器应该在BIOS里有设置,可以让LOGO全屏的

网友:
有些机器是这样的。DOS下也不全屏。键盘有热键可以调整到全屏。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啊 好多老的机型都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么出厂时不是这样 ,又如何回答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了,不只是一个品牌的,譬如:联想,宏基戴尔都有这类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BIOS哪个选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