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不触发 待机0。01

楼主(2010-11-01):
刚开始没有3伏5伏,换了管子(q18)和电容(c216)3v  5v  1.8v  1.2v都有了vcc3sw也有,pmh4,adp3806,max1631,tb6250都换过了,现在待机0。01触发无反映,现在没有了方向,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待机0.01 应该不正常  应该在0.03-0.06左右

网友:
我也知道不正常啊,正常应该是0.03

网友:
网卡芯片和EC

网友:
呵。。。T40待机是有7个电压的。。。。

网友:
你是不是把5V升压到15V的二极管吹飞了。
待机还要有1。5M和VDD15的

网友:
换过不一定代表换好,仔细检查你的换的件的脚。

网友:
感觉只有拆件最实际了   挨个拆吧  怀疑的一个个的拆  拆到待机正常为止  南桥  网卡 1394  H4 H8  62501  1631  怀疑哪个拆哪个    我貌似乱讲一起   你不妨寻个根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T4O,待机就4个电压,LZ说的对,怎么成7个了,都哪7个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款T40是我们的教材。。。。。待机就是7个电压

网友:
不可能是7个电压。就是个电压待机2个辅助供电2个,怎么变成7个可以说出来吗?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南桥问题,南桥坏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