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求助!

楼主(2010-11-01):
三星740n  点不亮   按键灯亮。

三个820U 25V 电容鼓包,用1000U,25V代换后,故障依旧。  再把周边2个1000U10V的电容用1000U16V代换,故障依旧。
测输出电压12V,5V正常,电源板正常。估计高压部分的问题,高压部分怎么修?请大侠指导一二。

网友:
查一下保险有没有坏,保险坏了就是后极短路,没坏的情况下检查一下PWM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高压线圈 就好  通病

网友:
电容,保险,两个贴片场管,芯片,高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