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3746G 触发掉电!

楼主(2010-11-01):
ACER 一笔记本,双核的,触发电流上到1A,掉电,取下CPU,不掉电,电流在0.82A微跳,换了CPU也掉电
用假负载测得CPU的供电正常,PG正常,复位测试点没电压。

网友:
经典故障  碰了好机台      电容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也是用NEC大电容的,换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CPU座下成的NEC大电容也太大了点吧,找不到一样的,焊两个小的上去可以不?

网友:
2不得    我一般换是用6个IBM主板上的CPU电容 有时候还用到7的的

网友:
料板上多找找,电容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如果不去掉的话加两个330,如果去掉加4个330就行

网友:
一样大的电容就可以

网友:
同东芝m200系列解决方法,最好拆掉原来电容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台,东芝L200的,换了N个电容都不行。准备发一个NEC大电容过来试试。。

网友:
这机器不会是和东芝的一样为通病吧

网友:
nec电容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这个宏基的机,最初客户反应是喷了清洁液在屏幕上,就不显了,拿来时,检测到有轻微的打表,拆机后,不在打表了,可以肯定的是屏坏了,(因为接屏待机就打表)单独测主板,电流上升到1.3A,外接屏都出现背光了,马 上就要显的,就掉电到0.01A,用手摸 板上的IC,有一个时钟IC,和读卡器IC,特烫手,取下,上CPU还掉电,换CPU也掉电,不上不掉电,换上新的时钟IC,CPU的工作条件全满足,就是掉电,于是换下CPU座背面的NEC超大个电容,换上四个330的小电容,还是掉了,现在不上CPU, 内存也掉电了,电流还是可以跑到比较高。

网友:
老大说IC40度烫手属于正常

网友:
这种现像一般情况是修不了的,要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