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压版。

楼主(2010-11-01):
客户拿过来开机没显示。 外接正常。 拆屏测灯管正常。 然后改高压版。改好以后测第一次正常点亮。 第二次在开机点不亮。 外接依然正常。 控制线电压只有0.4V。 是不是主版有问题?
笔记本

网友:
又点亮了一次。 控制线有3.2V。 过一会又点不亮了。

网友:
先应该检测屏供电是否正常。你的高压板很有可能白改了。

网友:
我的回帖呢?

网友:
检测了屏供电没有?可能白改了。修好屏供电再改回去吧!

网友:
现在可以点亮。 过一下。 又点不亮了。

网友:
你测测不稳定的那个信号在主板那端是不是每次开机都正常啊,要是正常高压板有时候不出来屏线断了吧

网友:
再换一个高压板试试,不行的话,屏线不插,单独插高压板看看灯管还亮不亮。

网友:
改之前量量屏线有没有供电,不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
现在正常。 正在考机中~~~~

网友:
我也在学习,改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