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一条横亮线,维修市场价多少?

楼主(2010-11-01):
如题。。有款14.1笔记本屏上一条亮线,维修多少钱?

网友:
横线好像没得修哦!

网友:
这个线没法修

网友:
啊啊哦!不会吧。

网友:
是来问价格的吧!一看就知道是外行!

网友:
就是买屏的价。

网友:
人家问的就是换屏的价啊

网友:
那你那屏值多少钱了。。不过一般不会有人换的,很贵。。屏又不是不能用了。。

网友:
有横线的屏没办法修~~~竖线到底的可以修好

网友:
换个屏吧。不想换,那就先用着

网友:
基本上是没的修的, 我有个朋友可以修.他有专用设备. 但价格高的吓人

网友:
修好也不耐用,还是直接换掉好。

网友:
屏上有竖ic软片的应该能修 价格在100元左右吧

网友:
横线的屏没办法修~~~竖线到底的可以修好

网友:
这样的故障           还修!!

网友:
修个屏差不多得200的样子吧,但是不是所有的屏都能修的好,跟咱们修本一样。还是换屏吧,还是赚客户的钱啊

网友:
报废把  有什么好修的。。      修了说不定到时候又会出来的

网友:
HPCQ40系列的最多出现亮线的了 ,果断换屏  ,修不好

网友:
搞维修的最好不要谈论价格  每个城市的维修价格不同  同行还好做个参照  外行看了直接参照 这维修价格估计要全国统一了  呵呵

网友:
我们这里是维修论坛不是咨询中心,问价就 不要到这里来问  。。各地有各地的价

网友:
压屏压的好``好像100多200吧

网友:
横线,好像应该可以修,竖线就不知道了,可惜我不会修屏

网友:
和新屏的价格差不多。

网友:
没得修即使能修,费用也不合适的,换屏是最终结果

网友:
横线不能修,竖线到是可以压下试试,不过成功的不多,

网友:
竖线修好了一般也用不长

网友:
这个好像是120元包好吧,我上次修过的

网友:
这个没得修咯,是通病来的,还是花钱买个新的吧朋友。

网友:
亮线没得修、只能便宜卖给愿意要的人。要么你就换屏,价格不低

网友:
换好点,久的不去,新的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