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11-01):
大家好,小弟是个新手。
想请教下大家,判断主板南桥坏了,该换上什么什么南桥呢 ?

小弟主板南桥是

    intel
fw82801DB
F347TA33
  SL6DM

应该对上那几个参数呢 ????

网友:
FW82801DB,顺便跟你说个方法,把你看到的这几组代码,分别复制到淘宝上去,看是否能搜到你想要的东西,以后就知道哪个是芯片型号了。

网友:
好的谢谢。。。
顺便想问一下
芯片的第2段
F347TA33
这个需要匹配吗???

网友:
2行和4行一样的
4行不对板子使用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4行对上比较难找喔。。

那主要对上
     intel
fw82801DB
F347TA33
  SL6DM

FW82801DB和SL6DM  吗?

网友:
都有BGA了,还不知道这些啊

网友:
是的,在学习和练习当中,实验多次发现PCB板出现掉柒现象,,
我拖平后用天那水清洗。请问是不是清洗多次会出现掉柒现象呢/?还是我方法不对,或者是天那水成分有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
FW82801DB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FW82801是南桥型号 可以去淘宝上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