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重建分区表?

楼主(2010-11-01):
今天遇到了一个机器,系统go进去了,但是从硬盘启动做不了系统没反应黑屏。我问别人,怎么回事,他们说从建分区表就好了,我照做了,奇迹时刻出现了。竟然进系统了!我问他什么原理他也没说。上网找也没找到!那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以后你也可以试一下,启动到DOS下,运行fdisk /mbr

网友:
重建分区表一般是在分区丢失的情况下找回原来的分区才用的,看不太明白你写的这些,你G完系统又重建了下分区表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
系统盘 没有激活吧?

重建分区表 应该是 应该是 硬盘丢失了 分区数据,重建可以用 DOS 命令 fixmbr(WIN XP),win9x 系统可以用 fdisk/mbr。

网友:
怎么感觉象是 多系统 G到其他分区去了 系统启动顺序改变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开始G完系统,重启想进系统,但是开始的时候正常,做系统的过程就过不去了。没反应,风扇还转。刚开始以为硬盘的事,测了下硬盘,发现硬盘没毛病,条子也换了。还是不好使。最后问的同事他告诉我重建分区表的,我重建完分区表之后就到做系统那个步骤了。在dos命令下,就像二楼说的命令。重建完分区表就好使了。我不太会表达!见谅啊!

网友:
修复引导扇区。

网友:
  那个是重建MBR。。。。   是你用的分区软件没有第一磁盘引导、作用功能,导致你ghost后没法顺利进入系统 遇到这样的情况 必须重建MBR给你主硬盘引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好像不叫重建分区表吧,这个重写MBR也就是重写引导记录吧

网友(2011-01-26):
主分区没有激活,,,其实也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就是重建硬盘引导

网友:
重写主引导区记录,这个可不能随便用,我有一次给客户这样操作,结果弄得好几个分区丢失,丢了一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