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通P80 图纸

楼主(2010-11-01):
板号:DAOQL8MB8E0 REV:E
独立显卡
NB PM45
SB 82801IB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时还有个问题请教下,看下图 ,U35 的2,3脚对地短路,问下,可否将2,3脚直接飞线到8脚上?U35是一个起什么作用的芯片?

网友:
U35是usb 供电芯片,飞线到8脚上是想usb永远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 但是最好串个2A的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A:

2a的保险如何找啊?手里倒是有几块料板

网友:
废高压板上应有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从台式机主板上的USB口后面找了个保险,有点大,不过还是对付焊上啦,想问下,保险上标示 F100  F150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实际用直径0.08mm漆包线也可以代替的。

网友:
看个人爱好,只要保证安全稳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