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上网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0-11-01):
今天接到一台往上本,客户说的故障是有噪音和开机报警,噪音好解决,清灰尘,风扇加润滑脂。开机报警,1秒一下,只有单独使用电池时才会,进系统显示电池电量一直为0%,充了好久充不进去,怀疑充电电路有问题,但后来细心一看,待机下充电指示灯和电流都正常。单独使用电池,强忍的刺耳的报警声进入系统,检测,可以使用半小时左右,但是一直显示是电量为0,证明电池是好的,是检测IC的问题,拆机打算换IO(联阳的,具体型号忘了),看到COMS电池,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放了一下电,没装机,裸板测试,一切OK。看来,在动烙铁、风枪之前放放电,没什么坏处。

网友:
呵呵,又是一个很好的维修按例,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 记下了 说的对 要养成放COMS电的习惯 像以前修台式机主板一样
有时会有收到意想 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