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S 不开机

楼主(2010-11-01):
主板不开机,开始发现COM口芯片烧了,把它拆了之后还是不开机,跑线路之后,发现IO也烧了,换了之后就好了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串口烧了12V对地值 有没变小楼主说一下?

网友A:
COM都很少坏的呀,这年头用的也相当少,估计是IO烧过去吧。

网友:
是很少坏的,但是我今天看的这块主板COM都烧的一片焦了,我先拆了之后再找到IO那里的

网友(2012-10-26):
顺藤摸瓜,恭喜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