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网本的屏到底如何拆?

楼主(2010-11-01):
看图说话:

找不到任何钉 怎么拆?

网友:
问题解决,前面板是用塑料粘而已,撕开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个废电话卡片,找准缝隙,一拉就开了。

网友:
遇到一次苹果的本子,换屏也是没钉子拆完后那B壳就变型了。
后来只能在换个新的B壳了。

网友:
找不到螺丝大多是卡扣和双面胶固定的

网友:
价钱讲好了,碰上难开的开不了壳,那可真是郁闷。

网友:
再怎么开 都会有人为痕迹 拆之前跟用户讲好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吖

网友:
这种超薄的LED,AB壳之间粘双面胶的比较多。拆的时候那是相当的烦麻。

网友:
这个是不是卡口和胶纸沾的??

网友:
没螺丝就是卡扣和粘双面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同感,后面叫顾客买了新的呢

网友:
要是我是顾客的话  哈哈··你叫我买新的你就完蛋咯   搞坏了还自己出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