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l网卡不能用

楼主(2010-11-01):
今天收了台410l其它都正常进系统网卡驱动也对的就是网线测网卡灯不亮,这是什么问题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有可能是网线接口坏了,

网友:
网线在其它电脑上都可以用

网友:
网桥之间的IC坏,这个是芯片吗,叫什么我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