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x191W液晶不亮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0-11-01):
有六台ACER  x191W液晶,都不亮了!打开一看,都这样啦!

拆下这么多的爆头的电容啊!
呵呵!换了新的就好了!

网友:
真好了,我怎么就遇不到

网友:
前天也遇到一台acer15寸的,通电闪一下就灭了,拆开发现3个电容爆了,换后好了。

网友:
有的板子,打开后,电容全都涨起来了,,一换就要全部都换了

网友:
电容就是这么值钱的...

网友:
像三星液晶、宏基液晶都是电容问题的即多。换完即可,但是不能让客户知道,要搞一下其它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一线路上的滤波电容要一起全换要不然不用多久也会爆的。

网友:
最好换   电压比原来大几伏     UF要一样

网友:
厉害!有怎么多吗!要是个个换这么多就要赔钱了!!!

网友:
就爱解决小问题

网友:
曾经给一个V星主板换过二十几个电容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爆,是电源的问题,电源功率小,你打开电源的壳,看电路板都烧黄了,电容爆了,整流管脚虚焊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V星给联想代工的主板最多暴电容的

网友:
日光灯管发热大啊,现在的LED显示器寿命长点吧

网友:
这电容爆的猛

网友:
宏基的通病就是这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最多一块主板换了十几颗。。。。

网友:
要是自己用的显示器,还是爆电容的好。到时自己修的时候成本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