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维修不认容量或者认错容量DDR2 内存

楼主(2010-11-01):
幸运的是本人手上有一昂达945,能带一小部分坏内存!
看过很多人问为什么内存不认原本容量或者认错容量,特别写出本人的一点点维修心德。
内存条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有:

a:正常的条子,一般就是金手指不干净;
b:内存条的BIOS程序没了,或者BIOS芯片直接损坏;
c:内存条有IC空焊了。

D:等其它高手来补。

遇上这样的条子,主板能带进RST PRO,还算是比较好复的!a情况就不提了。

b情况下,bios芯片硬件没坏的情况下,直接写一个相应程序,一般能解决。内存的BIOS和刷写比主板的简单多了, 这里就不多说。

c情况下,找不到技巧也是不好修。不过,我发现,能入到RST里,通过RST的菜单SPD下,还是能正常认到坏内存条的正确容量的。那么,进入扫描内存的前一个界面输入相应容量,软件还是可以正确扫到坏内存哪个颗粒坏或者空焊(多数是空焊!)

希望能大家有帮助!

网友(点评):
谢谢分享,下次按你的方法试试看!

网友(点评):
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写出来!扫描全部坏道和挡机或者扫描到某一测试项目全部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说的写内存bios就是刷spd信息吧?

网友:
他的意思就是刷写内存的SPD信息

网友:
SPD信息可以到哪里下啊?

网友:
开不了机 开机掉电 开机重启的条子 维修起来就恼火咯

网友:
我遇到得几条都是PCB问题直接换办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论坛大把。DDRDDR2都有。留心下本论坛已经发的贴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不了机,开机掉电:基本是有短路了!如:VCC,CK等芯片脚短路;当然,也有开路的,!
开机重启,那就。。。如果不是SPD问题就是芯片有空焊或者老货!

网友:
SPD问题我碰到过,内存空焊一般会检测不到容量,SPD检测不到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第1 第2颗粒损坏或者虚汗导致,我没验证过这种说法,不过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VCC脚?  芯片定义上好像没这个吧,我怎么只看到VDD/VSS之类的脚位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