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505 暗屏曲折的维修

楼主(2010-11-01):
今天接到一台 D505,开机暗屏,拆下B壳,测高压板 不工作。灯管正常,测高压板保险正常,一测没有主供电,没办法,继续拆,拆下键盘,找了个18多付的电压,直接引到主供电上,为了防止意外,特意把高压板的保险拆除,只给高压板供电。开机,灯管亮了,心里高兴啊,把机子装好。装上电池开机一看还是暗屏,插上电源灯管又亮了。没办法 只好再拆开,拆开后,目测屏线接口旁的一个5脚,标号为Q13的芯片,有点烧焦的痕迹,找个料板,换上后,也不管了。把原来飞的线拆掉,把高压板的保险接上,插上屏线,用电池开机,亮了。维修至此结束。也没有具体研究,等有空下个图好好研究下,Q13是做什么用的, 有高手给指导下。

网友:
不分析一下电路就乱换?

网友:
当时也用万用表测了跟屏线相连的,所以找了个一样的换上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看得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