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电流到0.5A

楼主(2010-11-01):
接到一台HP 520本子,客户说三天前进过水,期间自己晾过并用风筒吹过,并且能开机,现在开不开了。上可调电源,不触发,拆开用酒精处理并用热风枪吹干后,待机0.00,开机能触发,裸板电流到0.5A就不动了,请大家说说会是什么问题呢?各个电压似乎都已经出来了,cpu T1400有0.9v,3.3v ,5v,2.5v,1.8v,北桥似乎是1.0v都有的,会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电压出来了有没有复位呢?还是查一下各种工作条件和时序吧。修这种机最难了,还是一步一步查工作条件,查到哪个没出就修哪个。这样的机子就是高手也不好肯定是哪种故障。

网友:
哦,这样啊,让客户换板,嫌贵,不修拿走了,郁闷,辛苦了两天什么也没得到。

网友:
应该是腐蚀断线了,仔细看看板子表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大海捞针一样,有没有好的快捷的方法找到问题所在呢?

网友:
进水的板子在未处理之前进水部位还是很好辨认的。清洁处理后仔细观察这些地方的过孔,芯片针脚,腐蚀的部分跟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并且用镊子一挂基本上看不到铜箔的。

网友:
断线了,进水的,就会这样,要能找到!

网友:
hp520 的板子是945的吧,电流就只跑0.47,0.50两步就已经开机了,接屏才会跑下面的电流了。

网友:
楼主的0.9VCPU电压似乎没有正常开启,可惜机器给拿走了,不然可以从这里着手。我上个月修了两块进水板,都是找到切入点一路跟过去,结果换了一堆电阻,总算是修好了,都是一些信号过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换电阻,对于有标识的还好说,很多都是没有标识的小贴片电阻,按照图纸可以知道是多大的电阻,可如何在料板上找相同的代换呢,也要参照料板的图纸吗?

网友:
这种机子难修啊,坏就坏一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945GM的。安装好在交付客户之前上电测试了一下,电流到1.0几,心中不禁暗喜一下,随否后发现是接电池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