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B1200 加点0.74,不显示

楼主(2010-11-01):
如题,机子是昨天接的,裸板 待机0.06,按开关 从0.64-0.73就停住了,也不上升,也不掉电。没有测试卡,也不知道怎么修,加焊北桥可以吗,望修过此机的朋友给个指导。
掉电

网友:
应该是没读内存吧 。 最好是确认好了。

网友:
看你这个现象是没有过内存,电流要跳变两次就可以亮机,第一次是过内存,再一次就是过显卡。这样就可以亮机,你这种现象是没有过内存。

网友:
内存 北桥 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CPU 的 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刚才测了, PM_PWROK 为3.3v。BUF_PLT_RST# 一直都是3.3v,H_CPURST# 为1.08v,无跳变,不知道怎么查,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