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266-c跑C3

楼主(2010-11-01):
一块ASUS P4B266-C跑到C3就停了,测内存供电=3.2V,总线=3.2V,时钟=1.6V,VTT=1.17,发现有三个VTT才0.6V,0.3V,都是同一个排阻560出来的,换了排阻560还是一样。拆了排阻,直接连接起来,虽然电压正常了,只跑C1-00,内存报警声一直响。BIOS也刷过了。

网友:
把内存供电管换掉 内存槽旁边的排阻全部加焊  那个排阻不可以拆掉 直接连线 感觉是坏的 可以换上去一个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北桥坏也可能引起内存不过的

网友:
C3  拆串口换IO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的话 可以压一下北桥 跑一下内存的线路 不行的话做桥吧

网友:
如果排阻没问题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