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显示器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0-11-01):
今天收到一客户送修的LG显示器  型号是L1751   很老的机子了   故障是通电后屏幕上会显示LG的图标  但是一闪一闪的
接上电脑 也是只显示LG的图标  还是一闪一闪的    但是我把高压板和驱动板从金属背板上取下来再接上屏后一切又正常  怀疑是虚焊   补焊后   故障依旧     只要一将电路板上在金属背板上就会出现上面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多属背板与高压或驱动板有短路的的地方呀,在他们之间加一层绝缘的试一下。

网友:
对,加一层绝缘试试。也许会好的!

网友:
支持楼上的,按LZ说的应该就是有短路现象

网友:
是啊,大家给你了很好的建议,是否管用,能否给个回复.

网友:
检查按键,按键故障也会产生你说的现象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加绝缘层

网友:
绝缘层加了无效   我想可能是6楼的师傅说的按键问题   这两天在忙其他事情   还没有来的急弄这个显示器

网友:
这种奇怪故障一定要围观一下的,期待楼主解决方案

网友:
有可以是屏上电路板的问题。是不是不接屏就没得事

网友:
难道你把按键也去掉吗?个人意见还是你的VGA信号短路。按键短路一般开不开机或自动关机。

网友:
到底怎么样了,楼主,麻烦说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不接屏就会正常   从指示灯上能看的到

网友:
现在显示器能用了   但是每次通电开机后都要闪几下才能正常
之前可能是VGA信号线与驱动板连接的地方有点短路
但是搞不懂为什么我把屏线去了它有能正常

网友:
5v带载能力差,先换5v滤波,后查电源。

网友:
楼主说的 我以前修到过那是屏线的问题,那时我也高了好长时间才搞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书上看到的 也说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电烙铁坏了拿去保修去了明天才回来的了
到时候我换电容看哈

网友:
有时侯对 板子挤压 也会造成一些 故障

网友:
考虑下大家说的绝缘的问题

网友:
屏线问题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