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问题

楼主(2010-11-01):
想问下大家一般都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考虑刷新BIOS,我搞维修也一年了,基本上没有靠刷BIOS修好主板的,除非人为把BIOS刷坏,用编程器刷好的,现在没有买编程器,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大家刷BIOS刷好机子的多吗?

网友:
一般,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时候还不跑码才考虑刷BIOS,一般不是客户刷坏的话理论上BIOS损坏的几率是不大的。

网友:
笔记本来说,一修机BIOS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
说实话编程器的用处还真是不大

网友:
不过VIA sis芯片组的BIOS比较容易坏些,用处不大关键的时候没有还不行

网友:
刚好相反,我这段时间修的机器好多是刷BIOS就修好的机器。这段时间BIOS病毒是很多的,不要说编程器的用处大。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不跑码的时候还就得刷BIOS。做维修的不要把问题看得太死,几率不大不代表不会出问题。当开机条件都有了还不开机就得考虑BIOS了。

网友:
在电压  复位  时钟正常的情况下  有时候 刷BIOS  就像中奖一样。 有惊喜

网友(点评):
(中奖,那就是靠运气!)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再考虑BIOS !也是一步一步来!不是靠运气吧!

网友:
主要看你量大不大,有的时候修开机无显示的,不开机的,没思路了,刷个BIOS可能就解决了问题,所以我感觉挺有用的,毕竟现在好多机器都是BIOS跟I/O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用的有的主板条40   、41   ,等等都是bios坏

网友:
好多新本的密码也是保存在bios里的,放电清不了,得重写bios。所以编程器还是必备的

网友:
还是有必要买的,也没多少钱。

网友(2019-09-17):
几百块钱,现在钱不值钱,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买个20-30块钱的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