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965植球问题

楼主(2010-11-01):
PM965和PM45的桥植球不好植,球小,距离又近,今天植PM965的植好后用拔放台吹老是连在一起,最后没有办法想重新植,但是清理焊盘的时候发现芯片上面都是连在一起,最后没有办法只有换一个,我想问下大家,你们遇到植965的桥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不让锡连在一起,不会让焊盘连成一片

网友:
不用钢网吗??觉得还是挺好值的,不过最近换了新的风枪不习惯

网友:
但是清理焊盘的时候发现芯片上面都是连在一起

别那么用力,修了这么久,还没遇到过像你说的芯片上面会连在一起。PCB连了那还正常。
置球时候:准确的用锡球,钢网,少量的助焊膏,不带嘴子的用风枪加热。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焊油不要太多了

网友:
失败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熟能生巧  用钢网  个人认为 用工具能达到的效果  没有必要非的用自己的双手去完成  费事费时  效果也不好

网友:
是不 是拖锡的时候用力过猛了哟。 要不也不会 沾到一起去的啊

网友:
用直接加热的钢网不就搞定了啊

网友:
是你取锡的时候用力不当 才会导致焊盘脱落的  一是注意力度 二是烙铁不要过热 三是拿锡的时候先加上助焊膏

网友:
助焊膏不能太多,值球的钢网要摆好,最好能保证每个锡珠都摆在中心点,

网友:
用拔放台吹就好了,现在又买了个拔放台

网友:
没有见过,少加点助焊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