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p775-g不过内存

楼主(2010-11-01):
跑码C0 C1   00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换根内存,不行清理内存糟,再不行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先确定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再换一下内存,刷一下BIOS

网友:
这种多半是BIOS坏老,技嘉的板超喜欢坏BIOS。

网友:
查工作条件啊

网友:
先确定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换一下内存,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档内存查内存的供电  时钟   数据 线 刷BIOS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还是不行

网友:
供电正常查时钟和数据啊,查有没断线的地方 啊。几条内存槽啊?每条都过不去?

网友:
确定槽子没问题的话不行就干桥呗~

网友:
同意凌寒思路
档内存查内存的供电  时钟   数据 线 刷BIOS

网友:
刷bios没用,不会是桥问题吧!!

网友:
技嘉的大多是BIOS 坏, 简单的处理了以后,不行就刷BIOS ,有时候CPU坏也检不过内存,CPU座坏也一样,北桥 ,IO 都有可能,最好先刷 BIOS 试试

网友:
刷BIOS吧、一般刷了BIOS就能好。但是有时候CPU座子虚焊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先检查内存供电   内存条    北桥 虚焊也能造成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