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正常,就是带不了负载

楼主(2010-11-01):
好几个全汉 ATX-250PAF,不带负载时,测各组电压都正常,一插到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带不了负载。电容也换过,431也换过,就是没效果。我用摩托车12V55W的灯泡作负载,当接到12V那组时就保护!还有好几个不同品牌同样故障的电源,不知道这种问题要怎么修?

网友:
你的主板是不是有短路哦??????

网友:
做为一个维修人员,怎么可能去拿坏的主板去来测试呢

网友:
我前不久也有两个电源也碰上同样的问题,一个是因为电容漏浆和起包,换了就好了。
还有一个在表面看不到任何异常,经迅维的网友指点,把里面两个大电容(滤波电容)换掉就好了,你也可以试试,在此感谢那位迅维的朋友

网友:
CPU供电没出

网友:
电压正常,带不了负载的电源我修过很多,都是电容鼓包造成的,特别是紫线供电滤波电容,它是造成带负载能力低的直接原因,我遇到的电源负载能力低的现象是: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正常转动,测各组电压都正常,但是吧电源插到主板上,触发主板开关,电源和主板无任何反应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有道理,大部分是电容问题。

网友(点评):
大部分都是电容起包引起的。换了就好。

网友:
可能是电容老化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也是这样 首先你要排除是主板短路还是电源问题  如果是电源问题 那么就休电源 一般是电容

网友:
同LS几位观点,我也修过几个是电容问题导致负载能力低的电源,输出部分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用假负载,逐渐加大,看哪路电压下降

网友:
电容的机率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滤波电容的问题。用过几年的机器经常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容,431换过都没什么效果!

网友:
现在全汉的电源用料也不怎么样,就散热片好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