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进水维修(商家裸板)

楼主(2010-11-01):
       今天又接一台商家无法修复的裸板IBM-T61,进水,主要在CPU供电电路那儿,到手时CPU供电的MOS管Q72  Q75已经被商家动过了
先测量了一下所有线圈及公共点的对地阻值,这是维修的常识,发现公共点短路了,想到商家动过MOS管,拆下Q72  Q75重新焊上后故障排除
      加电测试,电流0.1A,开机跑到0.2左右不动了,测试CPU供电0V,此板用的ADP3207电源管理芯片,加焊芯片后,故障依旧,

      开始找ADP3270工作条件,第一脚EN开启信号3.3v,31脚VCC供电5v,16脚20v,17脚CSREF基准2v
工作条件全都正常,判断芯片损坏,更换后继续加电测试,无负载下CPU线圈上供电线圈上0.75V正常了,电流加大到0.35A
上CPU线圈上电压只有0.53v了,想可能是MOS管性能下降导致电压不够,索性全部更换上下mos管,故障排除
上屏测试,出现LOGO此版总算修复
   最后奉上此电路图 T61-GM DAV3 GENBU5_W

网友:
换有的无铅板mos管有时候都把板子吹鼓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啊,呵呵,顺便下载个电路图,呵呵,多啦

网友:
“上CPU线圈上电压只有0.53v了,想可能是MOS管性能下降导致电压不够”,这里还不知道,又多了个经验,3q

网友:
鼓包,要么是你直对着吹要么温度过高,一般转圈不会鼓包……

大电容我喜欢直接用烙铁拆装……

网友:
楼主在查到无CPU共电之前,先修CPU共电,那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吗?是不是别的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别的电压全部正常

网友:
思路清晰,看来跟扎实的基础知识分布开的

网友:
通过楼主的这个解释  我体会到了  也知道了  现在要给楼主说了  听好了   把这个商家搞好关系吧  是主动搞的那种  你在他身上会很富有的

网友(点评):
去,这种半桶水的商家,不接也就罢,给你的机器不会有小问题,除了正常问题还能给你弄点非正常的,你去玩吧

网友(点评):
上一位,你也不想想,都是做维修的,在还有希望之前,谁都想自己搞搞,你要是不收钱的话,都给你修哪有那么多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没碰到过,经验增加 ,谢谢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没有废话,直来直去

网友:
我一般看到别人动过的机器就头大 ,楼主头脑好清醒啊 ,感动,感叹,学习了

网友:
3207的16脚干什么的啊?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没有废话

网友:
16脚的PDF解释:输出负载线路编程输入。一间CSREF和CSCOMP电阻分压器中心点连接到这个引脚设置负载线的斜率。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进水的怎么搞都没用,,我的F5烧坏了接了线还有别的问题,换了H8,IBM芯片还有东芝芯片都没用。看一下你的图看有用不

网友:
对于看芯片引脚  上的英文 头就大  知道什么意思  完了不知道 多少伏电压

网友:
CPU供电进水,没有板层短路已经很幸运了!

网友:
进水板断线最多了

网友:
   嗯。lz分析的很有道理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