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驱动板是什么样? 什么屏都能用吗?

楼主(2010-11-01):
小弟新手,诸位大俠指点,最好有照片.谢谢!

网友:
需要刷下程序   有一大部分可以用  不是所有的都支持的

网友:
驱动板配上相应的屏线,再根据需要刷程序.但也有些屏通用驱动板不通用

网友:
到乐华呀鼎科的官网看一下里面有各种驱动板的介绍也有图片。

网友:
乐华,顶科都可以的。。你在网上可以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配备一些免驱动的驱动板如2621

网友:
看图很简单,上官网也可百度。也可以先交商家帮你刷好通用程序,但最好自己刷,效果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