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白屏

楼主(2010-11-01):
   我就简单的说说了。一太联想的液晶白屏,查驱动板的工作条件,5V只有1.3几V  其他的没电压。有个12V的电压变成了14V,我就把驱动班断开。电源板的输出电压就都正常了。接上去就不正常。想了下。驱动板可以不要12V的嘛。就把12V给断开了。接上驱动板,想不到电压都正常了。也能正常的显示了。  这点我就想不通了,为什么驱动板上有个12V呢?
这电压有什么用。为什么我断开12V就正常了呢?  我对电子不是很了解。请大哥些帮我解答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谢谢啦!
   但我也就是这样断掉12V解决了这机器的白屏故障,测试了一天都没什么问题。我都修了几台这样故障的机器了,都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我的疑问谁能给我解决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修了好多台   都是这样去了驱动板的12V就正常显示了。具体原因我真的不明白,驱动板也没什么问题。我都测过了。就是多了个12V 。

网友:
怎么发到主板版块来啦?不过下次遇到可以试下。。谢谢分享!

网友:
各位 不好意思,我发错了.反正修电脑的都要看到.也对大家有好处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这么发贴,管理员都下岗了。呵呵
简单地说就是屏供电不正常!算你好运!

网友:
那我不是要被删了吗/?不好意思.我还不了解规矩.我去好好的学下规矩再发帖.真不好意思.第一张帖

网友:
这是主板维修哦。。。不过也长点见识了

网友:
有些通用驱动板是12V的工作电压

网友:
驱动板工作电压是5V 不需要12V 2025通用驱动板需要12V转5V

网友:
一般原装驱动板上的12V基本没地方要用到,完全可以断开的,不过因为以前有些屏是12V供电,为了兼容性,一直延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