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500P刷A29L008ATV提示出错问题

楼主(2010-11-01):
新买了个希尔特500P的编程器刷A29L008ATV提示3个管脚出错,这个是宏基笔记本ZR1的BIOS,是40脚的,BOS芯片已经洗干净,也放好了,这个500P是不是要用专用的座子啊,我是用SDP-UNIV-40TS的座子,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脚位能对上 ,不多不少。就可以。

网友:
呵呵,是的,这个座用不了的,我也碰到过,找老孙买座子吧。。。还要移两脚位。。

网友:
如果接触没有问题,那一直提示接触不好,就可能是IC坏了

网友:
换个IC试一下吧

网友:
我的编程器也是一样的问题,希望有谁知道的,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在初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不是说只要能插上去就能用的,这个有那个线位,也就是说是芯片与编程器内部的数据线,你在用之前最好看一下说明,机器是不是支持,与用那种娄型的座子,一般可以说是以下几个故障:一,芯片与座子接触不好,座子与接口接触不好,二,芯片部份损坏,三,芯片与机器不彼配,这个一般官网都有相应的软件升级,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能不能用这个座子改下啊,

网友:
请问一下版主:你说的那个座子在那能买到啊     我的500P也是没法写40脚的BIOS  也是提示有几个脚出错!BIOS芯片绝对是好的!我认为不是编程器问题就是座子的问题  可是我已经求助了很多次啦 都没有人回答我!

如果基地能生产一种座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买一个座子的,我的500P也是在基地买的!基地有责任把问题反应给厂家让厂家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基地想办法帮我们解决问题啊! 毕竟买个500P1也不便宜啊!

网友(点评):
要换个座,我也碰到了,上次到基地,老孙帮我换了个座。。。

网友:
500P的40脚适配器是专用型的,一般的是用不了。我曾经为这座子烦恼过,座子也不便宜。

网友:
能不用这个40脚的座子改下呢,我觉的是这个脚位不对,应该把这个座子的顺序改下应该就可以,有那位大侠知道讲下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厂家生产这样的产品  就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这样的厂家我以后都不会再买它的产品啦!

网友:
座子能用的,我用过可以写啊,应该是IC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它下边的插座不对,有三个一个一个的试

网友:
不同的座子要针对不同的编程器 ,买这个TSOP40转DIP40单个贵不说利用率还低,推荐你一个座子 我用的是TSOP48转DIP48的 向下支持48  --40--32 。只用更换底部转接座就可以,主要是也不贵,买一个座等于买多个座。我的也是西尔特500P用了一年了没发现什么问题。有几次发现接触不好 弄了半天其实都是BIOS芯片的问题,更换都OK了。

网友:
这座子,跟以前我用的那个FLASH清空机上的座子很像。。

网友:
明天上个实物照 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
很明显  脚位不对  或者器件没选对

网友:
这种三合一的座可以刷写的,我是用这种没问题。

网友:
我的座子也是三和一的  只要更换底座就可以编程48脚/40脚和32脚的BIOS芯片。我有两套这样的座子,在我的老LT48编程器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做过实验的   同一个BIOS芯片 用同一个座子 在LT48编程器上能正常编程  而放到500P上就提示有几个脚出错。所以我肯定是500P不能用我们现在通用的座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的西尔特500P用了3个月
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在苦恼要买种座子好呀。是单个进口的好。就是贵不说了。还是三合一个的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