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0-11-01):
1:一款世纪之星atx340的电源损坏,开机发现保险烧黑,2200电容多个爆浆。J5027-R和D209L短路,更换上述后,测紫5SB无输出,查线路到TL431,电压从1.8缓降为0。300电压有。请教高手,初学,谢谢
2:航嘉BS2006电源,开机一7脚集成块P1014AP06烧黑,请教维修方法思路(代换元件)

网友:
上述问题:
1。你应该测绿、黑线之间电压是多少?正常3-—5V
2、BS2006是电源启动芯片,原值更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紫线电压,绿的更没有了
今天又点测了一下。c5027有310的电压,d209l的电压都在180然后缓降为0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
首先,电容爆浆先得更换;其次5027爆,那么它的E极对地的电阻肯定烧,一般是阻值是1-4.7欧姆左右,另5027基极B的推动三极管一般也会烧毁,可能用的型号是C1815,如果绿线没有电压,肯定地说,你的辅助电源这块没修好。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图,另外,为了安全起见,请在保险管两端跨接一个60W左右的灯泡,如果电路有短路,白炽灯会全亮,正常是上电灯泡闪亮一下即灭,代表电路正常。用灯泡跨接测试时请拿掉保险管。正常后再装入保险管。切记安全第一,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欧电阻已经换了,三极管是C945(用1815换)。但是还是没有电压,郁闷了,明天继续,谢谢老师

网友(2012-10-22):
看一下是不是和我手中的一样,不过先谢谢提供资料啦!

网友:
楼主胆子不是一般的大,边学边修,不怕高压炸啊

网友:
跟着高手学习,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