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绿黑短路没反应

楼主(2010-11-01):
长城电源绿黑短路没反应但是12V 5V 3.3V都有了。不过在短接前在7500B12脚只1.56V,然后4脚有5V这样是怎么回事。三级管有查了没问题

网友:
哪位帮一下小菜下了。。。

网友:
短接绿黑线没有反应,,那你说的12V是怎么来的,,,

网友:
短接后24针这边都有12V 5V 3.3V。但就是不转。然后查下8脚是0V 。11脚是3.6V

我是小菜,麻烦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风扇坏了啊

网友:
8脚是0V 。11脚是3.6V
应该是494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这明显是的有输出!应该是风扇问题!

网友:
有输出电压了就正常啊,是风扇坏了而已

网友:
拆开看看啊

凌寒 -10 技术区别乱回答不相关的东西

网友:
上机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