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945上双核可以开机,上单核开不了机

楼主(2010-11-01):
今天客户拿了一块工包945的板,CPU有二根针断了,叫我给他换座子,晚上上假负载量有个点没有阻值,换好了座子上2.66的CPU试,有复位不跑码,难道还有其它问题,上了个420的CPU可以点亮了,郁闷啊,为什么单核不能点亮呢,要是他CPU是单核就收不到钱了,请教一下大家有谁碰到这种问题的,谢谢啦
开不了机

网友:
换个时钟看下,我遇到技嘉845挑CPU,换时钟好的

网友:
可能是座子虚汗

网友:
没看到有虚焊的,还是加锡拖焊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晶振看看,

网友:
查一下AD线..VID 是不是正常.上CPU看一下CPU供电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