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南北桥都短路!!!

楼主(2010-11-01):
今天修DELL主板 南北桥都短路。供电组正常,具体哪个桥短路我也不知道。。。

网友:
打USB和桥供电的电感就知道是哪个桥短路了啊

网友:
问题是已经试过了。。。USB量着好着呢  电感也好着   还是查不出是哪个桥? 南桥拆了一样 。北桥又换不了。。

网友:
你直接打PCI的A14PIN看有无阻值低于80南桥挂了

网友:
这样的板 北桥 挂的几率多一点

网友:
这个北桥也很好做呀,又少球,面只又小,做一下试试吧,或许有收获

网友:
量南北桥周围电容,看哪些短路。然后拆桥,看去了哪个桥以后电容不短路了

网友:
我有接了2块这种板都是北桥坏了,试下换换北桥吧

网友:
北桥百分百成功

网友:
量A14对地阻止    不行的话吧桥拆了在量        南桥的可能姓大          南桥坏会影响北桥

网友:
我觉得也是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