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100 不触发,待机电流0。01 ATI 芯片组

楼主(2010-11-01):
       东芝A100  ATI 芯片组的,故障 :不触发,有时能开机,能进系统运行一切正常,从系统里关机变重启,把硬盘取掉,按开关,没反应关不了机,只能去掉电池才能关掉。电池装上再开就不触发了,用适配器也一样。
       折机,观察没什么明显坏的地方,测试主板阻也正常。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1  ,电流指示灯亮,上电池充电灯还亮,待机电压  +V5A   +V3.3A  +V1.8  也正常  ,I/O  KBC1100L   32.768 晶振两脚电压 0.35  0.55          南桥 ATI IXP 450   32.768 晶振两脚电压 0.20  0.50
按开关能接低

开机时序(时序图从基地上的不知道时序对不对)

SA10E
Power Sequence

AC IN                                 正常
19V

VADP / BAT                       正常

+VBAT                               正常

+V5LA                               正常

+V5AUXON                      正常

+V5A                                 正常

+V3A                                   正常

+V1.8A                                正常

PWR_BTN_#3                      拉低南桥 B3脚  正常

PWR_SWIN#_3                   拉低I/O   113脚   正常

POWER ON

RSMRST#             插上电源这个信号是0V,按开关变成3.3V,再按先是3.3V没变化,    信号由I/O发给 南桥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SLP_S5#_3R / SLP_S3#_3R     这两个信号都是0V电压
 修到这里就没思路了

+V5A_V5

+V3

+V2.5

+V1.8

+V5S

+V3S

+V1.8S

+V1.5S

+V1.2S

+V0.9S

PWR_GOOG_3

+VCCP

MCH_GOOD

+VCC_CORE

+VGATE_U

NB_PWG

SB_PWRGD

H_PWRGD

NB_RST#/ PCI_RESET#_3

H_CPURST#

H_ADS#

LPC_FIAME#_3

南桥,I/O 32.768 晶振 谐振电容全换了,还是一样,后面把网卡,PC卡芯片也拆了,还是不能触发
有修过这样机器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wMzU3fGRhMmI2MzYzZjc0ZWNkNTk3NzQwNWI0NDZmODM5YTU4fDE3Nzg3MDE5NzU%3D&request=yes&_f=.rar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wMzU1fGNmOTFiZTQ1MGQ2NTQ4NjJhYzYzN2YwMmFmMzYwYzVhfDE3Nzg3MDE5NzU%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加焊了桥么?  你这样时好时坏的。 应该是那里虚焊了把

网友:
I/O  南桥 都是换的全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RSMRST#             插上电源这个信号是0V,按开关变成3.3V,再按先是3.3V没变化,    信号由I/O发给 南桥   这里不正常了。

网友:
RSMRST#   是I/O控制拉低还是南桥控制拉低

网友:
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网友:
RSMRST#   是I/O控制拉低南桥的